细节决定维修成败,路过的就来看看吧,今天修了6片,发了片有意义的

楼主(2014-10-23):
SOYO的
   故障现象: 测量过重要测试点对地值正常后,加假U + ATX电源,上电不跑码,无复位。
   测量各主供电:内存1.88V 、桥 (双桥合一)1.28V 、CPU 1.57V、VTT1.2  0V、 PCI  A14 3.35V 。 VTT1.2 无供电。
   修VTT1.2。
   跑出此VTT1.2线路图,是324运算放大器+MOS管组合的,测MOS管G级是0V,好了,问题在运算放大器,继续下一步查找问题。
   运算放大器要工作必须满足条件才行:VCC、GND、V+
   测得VCC、GND正常,V+是0V
   锁定V+
   继续跑出V+线路图,外接上下拉电阻分压,R下接地,R上又连接到431+RN+供电(5VSB)输入组合
   由此知道R上输入端是2.5V,但是R上输出端是0V,R上电阻正常,R下电阻没击穿,也正常,324运算放大器也正常,所以继续跑R上的外接元件部分。
   R上分别又连接一个电阻再连接两个三极管。。。。。。
   第一个(右边)三极管B级是2.5V,CE导通,第二个(左边)三极管B级应该是0V才对,但是测得左边三极管B级是2.5V,所以问题找到,第一个三极管坏。

网友A:
跑线路这么利害,每次我跑这些头都大,有线路基本能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这么利害,每次我跑这些头都大,有线路基本能秒杀

思维清晰,先路好跑,关键是分析

网友C:
跑线路太难了,楼主有什么技巧,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跑线路太难了,楼主有什么技巧,分享一下;谢谢!

严格按照维修步骤操作,该修哪里就往哪里下手,然后跑线路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不能怀疑什么就修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严格按照维修步骤操作,该修哪里就往哪里下手,然后跑线路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不能怀疑什么就修什么

在问一句楼主基地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问一句楼主基地出来的吗

在*词语被过滤*  还在学习中

网友:
居然还有什么词语被过滤,我只能呵呵了。很想有一手楼主跑线路的本领。

网友D:
LZ大神,这个VTT是总线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Z大神,这个VTT是总线么++?

VTT1.2   是给北桥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1.2   是给北桥供电的

可是大神,你说测量各主供电:内存1.88V 、桥 (双桥合一)1.28V 、CPU 1.57V、VTT1.2  0V、 PCI  A14 3.35V 。 VTT1.2 无供电。
    修VTT1.2。                 都双桥合一了,   那个VTT咋那么像总线呢

网友E:
当测到第一个(右边)三极管B级是2.5V时就可以确定其已坏!因为三极管发射结压降在0.7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测到第一个(右边)三极管B级是2.5V时就可以确定其已坏!因为三极管发射结压降在0.7V左右。

对的,B级0.7V或以上高电平,CE就导通。我啰嗦了点,为了让其他人看得更明白

网友F:
跑线功夫不错,左边三极管B级是2.5V这种情况应该是本身会高电平导通拉低5VSB经过RN排阻过来的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思维清晰,先路好跑,关键是分析

分析容易跑线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容易跑线难呀

  多跑多分析,习惯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跑线功夫不错,左边三极管B级是2.5V这种情况应该是本身会高电平导通拉低5VSB经过RN排阻过来的电压。

即使左边三极管完全饱和导通也不会拉低5VSB经过RN排阻过来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即使左边三极管完全饱和导通也不会拉低5VSB经过RN排阻过来的电压。

左边三极管B级满足CE导通条件,就接地了,能不拉低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即使左边三极管完全饱和导通也不会拉低5VSB经过RN排阻过来的电压。

其实两个三极管可以直接拆掉不要对于维修者来说是这样    找出问题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即使左边三极管完全饱和导通也不会拉低5VSB经过RN排阻过来的电压。

是不是中间相连431三极管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中间相连431三极管的关系?

不是的!因为有电阻的存在。另外431是集成电路,不是三极管。

网友:
线路跑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中间相连431三极管的关系?

不是,431+电阻+5V供电, 这个组合只是把5V转换成2.5V,仅此而已。只要让324运算放大器V+满足一个高电平即可,因为描述很清楚了,运算放大器要工作所需的条件就是:VCC、GND、V+     所以R上有2.5V电压进来,输出端也应该有个高电平,满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线路太难了,楼主有什么技巧,分享一下;谢谢!

是这样的,按时序步骤跑,习惯了一定比估计着修来的快而且靠谱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左边三极管B级满足CE导通条件,就接地了,能不拉低吗?

不能拉低,因为左边三极管集电极有电阻存在,永远不会拉低431输出电压。先不说这图有没有误!就按此图看左边三极管的C极电压永远为右边三极管的发射结压降,即0.7伏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两个三极管可以直接拆掉不要对于维修者来说是这样    找出问题就行了

三极管直接拆掉不用也行,只要确保5VSB电压经过RN排阻到电压放大比较器324正向输入端线路正常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能拉低,因为左边三极管集电极有电阻存在,永远不会拉低431输出电压。先不说这图有没有误!就按此图看 ...

没说拉低431,是直接影响到R上的输出    然后三极管分析是对的左C级和右B级是相连,永远要一个大于等于0.7V的高电平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直接拆掉不用也行,只要确保5VSB电压经过RN排阻到电压放大比较器324正向输入端线路正常就行。

R上所连接的左边那部分元件都可以拆掉不用,右边条件满足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能拉低,因为左边三极管集电极有电阻存在,永远不会拉低431输出电压。先不说这图有没有误!就按此图看 ...

嗯,三极管本身内部也带有晶体二极管存在一定压降值,这里如果去掉左边三极管集电极电阻的话,431输出电压就会被完全接地拉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三极管本身内部也带有晶体二极管存在一定压降值,这里如果去掉左边三极管集电极电阻的话,431输出电 ...

如果去掉左边三极管集电极电阻,那还是原电路吗?真是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去掉左边三极管集电极电阻,那还是原电路吗?真是无语!

你们理解错了吧   我是说两个三极管和那个连接三极管的电阻  这部分都可以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R上所连接的左边那部分元件都可以拆掉不用,右边条件满足即可

是的,只要电压比较放大器324正端输入电压值大于负端就行,这样主板就会输出VTT总线1.2V电压,这里去掉分压电阻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说拉低431,是直接影响到R上的输出    然后三极管分析是对的左C级和右B级是相连,永远要一个大于等于0. ...

R上的电压值永远是431的稳压值,也就是说运放324的“+”输入端电压永远不变。跟那些三极管一点毛关系都没有。把图变换一下就更直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上的电压值永远是431的稳压值,也就是说运放324的“+”输入端电压永远不变。跟那些三极管一点毛关系都没 ...

你说的324正向输入端电压永远不变这里已经排除分压电阻阻值变大的可能性吗?

网友:
二线主板维修跑线路,真的需要一定的维修经验才行呀,看来楼主修的机器不少,经验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324正向输入端电压永远不变这里已经排除分压电阻阻值变大的可能性吗?

当然是在电路完全正常的前提下分析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在电路完全正常的前提下分析啊 !

嗯,你说的这里431的稳压值是不是通过5VSB 电压通过RN电阻提供的呢?

网友:
跑线我喜欢跑板子干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