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的VGA行场输出幅度过小

楼主(2014-10-23):
独显,NVS改良版,自带的屏显示完全没问题.今天突然发现VGA口无法外接显示器了,几个显示器都点不亮,显示器电源灯在VGA插上后5秒变成白色(说明识别了),但马上屏幕显示Monitor going to sleep,过一会指示灯变黄色了,而别人的电脑接上显示器就可以,所以显示器和线肯定是好的.

怀疑系统问题,将系统ghost恢复到一个肯定好的系统,发现居然还是不行!两次Fn+F7,屏幕上指示已经双屏显示,但是外接显示器还是不亮.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试的数据:
当扩展屏幕(非Fn+F7的完全复制),然后移了一个白色的记事本过去,扩展估计基本全屏,测试值如下:
1红->6红地: 0.8V
2绿->7绿地: 0.8V
3蓝->8蓝地: 0.8V
13行同步->10数字地: 1.6V
14场同步->10数字地: 2.3V

示波器量了下信号,发现RGB信号都是正常的方波信号,但行和场的信号不对,波形有,但波峰上不去,只能到1.7V,波谷下不去,到不了0V,只能下潜到1.6V左右吧,如图.

另外,场应该是60Hz,但是发现居然有几十kHz.

这样看来,是不是只要行场管换掉即可?这个管子有几个?在C壳下面还是D壳下面?

另外,附上点位图,方便大家给我指点,谢谢!

网友A:
一呢,可能是控制没产生,要么就是线路拉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呢,可能是控制没产生,要么就是线路拉底了

如果是控制没产生的话,为啥还能有信号呢?只是幅度很小

您觉得是不是这个行场管的问题?

网友B:
对地打阻值了吗?是不是嵌位二极管短路漏电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地打阻值了吗?是不是嵌位二极管短路漏电呀。

如何测量对地阻值?是不是欧姆档13/14->10,测量阻抗?那至少要多少?
另外,嵌位二极管在什么位置呢?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何测量对地阻值?是不是欧姆档13/14->10,测量阻抗?那至少要多少?
另外,嵌位二极管在什么位置呢?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打13、14脚值,应该一样。印象中行、场同步输出可能接有隔直电容,查 查看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打13、14脚值,应该一样。印象中行、场同步输出可能接有隔直电容 ...

我现在家里只有指针式的万用表,可以吗?还是一定要数字式的?

另外,我觉得既然能有电压量出来,那应该不会对地短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家里只有指针式的万用表,可以吗?还是一定要数字式的?

另外,我觉得既然能有电压量出来,那应该不 ...

指针式的万用表也行!不过是黑笔接地,红笔测。打到电阻档×1K或×100
如果不是完全短路,而是轻微漏电,是会有电压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针式的万用表也行!不过是黑笔接地,红笔测。打到电阻档×1K或×100
如果不是完全短路,而是轻微漏电 ...

指针式的万用表,黑色是正,红色是负,您确定黑色接地吗?

有没有可能欧姆档量下来阻抗正确,但其实有轻微漏电呢?

谢谢!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那要看你怎 样观察 测量结果了及测量的方式方法。就象一个病人,每个医生都有不同的诊断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那要看你怎 样观察 测量结果了及测量的方式方法。就象一个病人,每个医生都有不同的诊断一样 ...

如果我买个底座,上面有vga口,可以放投影吗?昨晚拆掉C,D壳,发现那个片子在防滚架下面,需要把主板也拆下来,太多螺丝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