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铭瑄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4-10-23):
收到板子,铭瑄N61PE     说是不过内存,老规矩,先上假负载。

量了下,内存电压2.1,快赶上一代内存的电压了。桥的1.55正常,CPU的1.5正常

看来就是内存电压不正常了。看下主控。321G,量下反馈的6脚,0.8V,正常

看来又是反馈电阻的事了。专门拍了图供大家观看

查了下线路,如图。6脚出来后连接1号电阻,无标识,1号另一脚接地。。再连接到2和3,其中2脚接内存供电。
没空量,直接在料板上拆下同作用的电阻,代换掉1和2,3取下不用。
直接搞定。
分享经验的同时,另有个问题问下。
我修的经验还不多。3这个电阻是干啥用的。。打二极体值是无穷大。我记的上次就见过一次。谢谢高手。

网友:
3电阻可能是连接芯片过流检测或电压驱动引脚的,有这个芯片的PDF图纸吗?

网友A:
这3个电阻是分压反馈,分压电压在一定的允许范围内输入到芯片的反馈脚。

网友:
电阻是反馈电阻  儿子管是稳压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3个电阻是分压反馈,分压电压在一定的允许范围内输入到芯片的反馈脚。

谢谢指导,这里芯片的反馈脚电压0.8V应该是个固定值。

网友C:
电阻上面没有标示的怎么代换法?

网友:
有分压计算器。。还行吧。。

网友D:
楼主能详细说说反馈电路怎样判断好坏啊,你说了0.8伏是对的怎么还是反馈电路有问题啊,希望各位大师能帮忙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这里芯片的反馈脚电压0.8V应该是个固定值。

为什么芯片的反馈脚电压0.8V应该是个固定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阻上面没有标示的怎么代换法?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没有标示的我直接用二代主板控制内存反馈的电阻一下子把两个都换了。记的换前量一下就可以了。。
电压可以用计算器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芯片的反馈脚电压0.8V应该是个固定值?

这个0,8V是芯片本身电路内部产生的电压所以是固定值,具体可以参考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详细说说反馈电路怎样判断好坏啊,你说了0.8伏是对的怎么还是反馈电路有问题啊,希望各位大师能帮忙 ...

反馈电路电路判断好坏主要是测量本身引脚后级相连串联分压电阻的阻值变化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0,8V是芯片本身电路内部产生的电压所以是固定值,具体可以参考芯片数据手册。

原来这样,谢谢

网友(2014-12-25):
是串联分压反馈线路上的电阻不正常引起的电压变大

网友:
应该是反馈电阻变阻值了

网友:
这个方法应该也可以应用到其它方面的供电电路吧

网友:
反馈电阻变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