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7100通话没声音

楼主(2014-10-23):
手机正常使用的时候都有声音!我进入三星测试模式的时候也是有声音的!但是就是拨号后听筒,扬声器,耳机都没声音

网友:
重新刷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A:
在测试模式下MIC、SPK、REC都响说明物料是ok的,先恢复下出厂设置,如果还是不行就刷系统吧,估计基带丢失了,三星进入测试模式的暗码多少?麻烦告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测试模式下MIC、SPK、REC都响说明物料是ok的,先恢复下出厂设置,如果还是不行就刷系统吧,估计基带丢失 ...

平板的好像是*#00#应该通用

网友:
*#0*#测试模式驾到

网友:
系统问题大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