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aox201i上网本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4-10-23):
今天接收一台lenaox201i上网本无待机电流,本人新手以前是修电视机的,在师傅店铺里干半个多个月,笔记本电脑都是师傅指点下维修,今天没问师傅,想看自己能不能修好。
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拆开本本,观察主板外观没烧焦,在路测19V已送到主板来了,拿起万用表乱测一团,没有找到问题,当测到F9时一头有电压一头没电压,打阻值不通,有旧主板拆了一个0阻值电阻换上,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上来了,0.43开始慢慢下降到0.17,心想正常了,按开机键,还是没有反应,就在迅维论坛下了一份图纸,打开图看看F9到底通到哪里去了,19V通过F9到D41内部装有两只二极管通到R708和R709了,在路测两只电阻值正常,发现F9一头有19V另一头电压慢慢下降到一点几伏,感觉不正常,再测刚换上去的电阻0的变成100多了,于是找只电感换上,接通电源电流在0.43开始慢慢上升,不正常应该待机电路短路了,打阻D41正常,对地也有50多,最后拿掉C561,19V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哗哗上升,接上显示屏亮机,好高兴。

网友A:
c561是不是 19V的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561是不是 19V的滤波电容

好像是,经过了两只20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经过了两只20电阻

估计是软击穿了  要不就大段路了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台X201I的机子,待机0.2A,后来发现14FG的芯片坏了,升压电容短路了,更换后就OK~

网友:
楼主第一次单独修好一台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哈哈

网友:
很不错,我学了一个月,还没修过客户机,天天修学校的板子。也修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