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开机掉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4-10-23):
THINKPADE40I3 CPUHM55南桥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掉电电流最高0.43A,也有0.10,2A
故障分析及检测
1、  这个电流掉电估计是短路保护或是欠电压保护,
2、  拆出主板,测量所有电感对地阻值,没发现短路,
3、 加电开机测量所有所有电感,发现所有电感上电压都有,但瞬间就没了。
4、 CMOS放电,代换CPU,代换内存故障依旧。
5、 刷了BIOS,故障依旧。
6、 静下来查图纸。看看后续转换电压是否有问题,后续转换电压实在多,一个一个查起来很麻烦。
7、 最后发现1.5VCPU这个后续转换电压开机瞬间没有变化一直是0V。
8、 测量PQ80为N沟道小功率MOS管,高电平拉低1.5VCPU这个电压,测量G极PS_S3CNTRL这个信号开机瞬间为低电平,信号是好的,管子也没问题,
9、 查图发现1.5VCPU是PQ81转换而来的,测量前级电压1.5VSUS在电感上开机瞬间有,但PQ81D极上没有,测量其D极前端PF8保险丝烧断。保险丝烧断一般是由短路造成,测量1.5VCPU对地阻值果然为零。
10、             此电压是给CPU供电的,所以拆下CPU不短路了,看来CPU也挂了。
11、             换了PF8保险丝,代换了I3 380的CPU开机加电故障解决。
12、             注:因为PF8保险丝烧断造成1.5VCPU无法转换出来所以刚开始代换CPU也不行。
走过路过,给点个赞,加点分!

网友: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换掉一个U收费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掉一个U收费多少?

代用的 P6200,1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用的 P6200,15元

I3 380M 100元

网友C:
加电测量所有电感对地阻值,请问上电还能测阻值吗,准不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电测量所有电感对地阻值,请问上电还能测阻值吗,准不准呢

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不好意思,

好吧,我就说这是啥意思呢

网友D:
从掉电电流最高0.43A看机器是欠电压保护了。

网友E:
E40遇到好几个掉电都是显卡供电1.1V出问题    加电掉电   总之一句话   广大的加电掉电  如果能再次加电大多都是HWP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掉电电流最高0.43A看机器是欠电压保护了。

其实我开始也是按这个方向走的,可惜不是啊,查了好多后续转换电压,最后才查出来是1.5Vcpu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E40遇到好几个掉电都是显卡供电1.1V出问题    加电掉电   总之一句话   广大的加电掉电  如果能再次加电大 ...

是的,可惜这次不是,修了半天走了点弯路

网友F:
二级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掉电

网友G:
我只想说现在的板子动不动就烧U ,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H:
不管走没走弯路,收钱才是 正道

网友I:
收费不是很高啊。

网友:
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J:
E40的保险坑了多少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级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掉电

是的,cPU短路造成1.5VCPU烧坏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想说现在的板子动不动就烧U ,

是滴是滴,换了好几个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管走没走弯路,收钱才是 正道

呵呵,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收费不是很高啊。

那是CPU的进价

网友:
引用 网友J:
E40的保险坑了多少机器

还好,烧保险算是小问题了,关键是掉电不好查

网友K:
联想G470开机两分钟掉电  是什么导致的  没思路 谁修过这种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个不算通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联想G470开机两分钟掉电  是什么导致的  没思路 谁修过这种

系统,温度,BIOS,不行的话查查供电,尤其是cpu供电,和滤波电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系统,温度,BIOS,不行的话查查供电,尤其是cpu供电,和滤波电容

都搞过了  查不出问题  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都搞过了  查不出问题  换板了

好吧,换板子能保证利润的话反而爽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

网友:
学习了,掉电的修起来就是麻烦,不容易测出瞬间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此电压是给CPU供电的,所以拆下CPU不短路了,看来CPU也挂了  这里看不懂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E40的图纸分享一下,今天修这个机器让我好找图纸,通电测试有3  5V 电压,触发无反应,找不到图纸,就只好把板子上的所有贴纸揭下来,仔细查找问题,最后在EC上发现问题,有个EC脚虚焊了,就把这一面的所有引脚加焊开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CPU  修主板要多钱

代用CPU很便宜啊,成本二十

网友M(2017-09-27):
请问楼主,我的也是上电掉电,测电感对地有一组是十几欧,是不是不正常?一般电感对地阻值多少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我的也是上电掉电,测电感对地有一组是十几欧,是不是不正常?一般电感对地阻值多少才正常?

大负载比如显卡供电或是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都低,对地阻值是相对的,跟负载有关,没有绝对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