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DB433AGLF时钟发生器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4-10-23):
9DB433AGLF时钟发生器用什么替换
这个5脚的门电路有什么替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应该得同型号吧,好像时钟都没有数据手册的

网友:
一般时钟都是原型号替换!!!

网友:
最后一行是型号,必须原型号代换

网友:
当地买不到?网淘一个,很容易的事嘛

网友:
时钟能代换的比较少吧。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去网上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