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pple Macbook Pro A1278 集显开机不亮修复

楼主(2014-10-23):
    客户拿机子来时,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间,黑屏。
    换了屏线和屏,结果一样。在测屏信号时,发现EDID有一根为0.5V,在点位上,这个电压只到了NV的桥。测对地值,有点偏小,420左右,测好板的在700左右,于是换桥,测试完美亮机。

Apple Macbook Pro A1278 .pdf

网友:
赚大了,我半年 才修一个

网友:
屏的信息没有传入到显卡。

网友:
学习了练习了

网友:
有  好板对着修就好修多了 不过苹果的还是不怎么熟 哎

网友A:
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间,黑屏。
在测屏信号时,发现EDID有一根为0.5V,在点位上,怎么和ASUS机一样哦,

网友:
跟我朋友接到的那台一样,明天去看看

网友:
现在专修苹果 感觉轻松多了

网友:
学习了,对苹果还没什么概念

网友:
苹果机  复杂  学习了

网友:
NV的桥,很有可能哦

网友B:
有没有A1286暗屏的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间,黑屏。
在测屏信号时,发现EDID有一根为0.5V,在点位上,怎么和ASUS机一样哦,

苹果机子跟其它机子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苹果机,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A1286暗屏的维修方法,

有没查高压部分的供电,和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