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500G硬盘函数 不正确 不能使用!

楼主(2014-10-23):
ST 500G硬盘函数 不正确 不能使用!有一型号ST3500418AS 12代500G硬盘,转速听音正常工作,在BIOS正常认到!但没法使用!

但进入MHDD没法认盘,用DM去分区,没效,发出"函数不正确",以为是固件们去修,不行!
另用STC去修,重建译码表和恢复译码表,也不行,发现清零,不到百分百就停止了,有时会提示:RW SUBFILE ERROR 201F等,不知如何搞了!哎!

请教如何处理!

网友:
要专业工具或专修软件才能搞了

网友A:
固件出错了!!!!要用专业工具才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出错了!!!!要用专业工具才能搞

多谢兄弟的回答,想知道一下专业工具是指哪一些,(虽然估计很难知道,不过知道一下也是好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兄弟的回答,想知道一下专业工具是指哪一些,(虽然估计很难知道,不过知道一下也是好事)

PC3000 UDMA  MRT  DFL  XLY

网友C:
用STComTool清红绿试试。清零无法跑完,用清红绿则都能够跑完的。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清红绿无法跑完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C3000 UDMA  MRT  DFL  XLY

請問, 以上的軟件是直接就可執行使用, 還是都要搭上硬件才能使用嗎?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STComTool清红绿试试。清零无法跑完,用清红绿则都能够跑完的。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清红绿无法跑完的情况。

清红绿能够跑完的,跑了几次了,清零有一次也能跑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 以上的軟件是直接就可執行使用, 還是都要搭上硬件才能使用嗎? 謝謝。

以上软件都需要购买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红绿能够跑完的,跑了几次了,清零有一次也能跑完

清红绿跑完后,你断电,再看看主板能够认盘否?跑完了清红绿后应该可以认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