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平板屏电路的ZN2是什么件?能用什么代换呀?

楼主(2014-10-23):
接到一个联想平板,开机白屏!拆开后发现屏电路的一个标着U10的ZN2右侧的两个脚短路,附近的电感发热,把它拆下来焊点就不短了,上电测上边的引脚3.3V左下脚2.3V,右下脚是地!
不知道这个ZN2是什么件?能用什么代换呀?
哪位大师知道请赐教!谢谢啊!

网友A:
屏供电开关管,应是N沟道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开关管,应是N沟道MOS管。

这个我不懂,能给兄弟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懂,能给兄弟讲讲吗?

百度一下升压电路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懂,能给兄弟讲讲吗?

楼主不是搞电路维修的吧,MOSFET乃场效应管。”银牌“?主要做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开关管,应是N沟道MOS管。

应该是个三极管吧,np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搞电路维修的吧,MOSFET乃场效应管。”银牌“?主要做什么的?

说起来惭愧,本人没有太多电路基础!全凭实践研究!这电路上也没有一样的ZN2了,所以才求助!
这场效应管应该是什么沟道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个三极管吧,npn

你说的是开启屏供电的转换管吧?我说的是屏供电或背光供电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

网友E:
这是电压转化管,找个参数差不多的装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电压转化管,找个参数差不多的装上就OK了

电压转化管是什么?2.3v那边去屏上边了,3.3v直连电感,另一个脚接地,我上过mos管,pnp的三极管,npn的三极管,三脚的二极管,都不行!你懂的话告诉我上什么行呀?应该是什么参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电压转化管,找个参数差不多的装上就OK了

给我讲讲它是什么道理也行!附近有电感和二极管的,这是升压电路吗?该升到多少v?

网友:
你不是说管子的C极和E极短路了嘛,你现在测量出来的2.3、3.3电压估计是不准的,RGB屏部分电压不会这么低的,有18V、3.2V、-8V、10v、3.9v,你测量下LCM供电部分,这些电压都存在吗?

网友F:
DIODES DSS4240T  晶体管(BJT)估计:电容坏了--->晶体管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DIODES DSS4240T  晶体管(BJT)估计:电容坏了--->晶体管烧了

哥们你太有才了,哪儿找的,它到底是个啥晶体管呀?

网友:
我找了个高压板上npn的换了,没好使,估计是屏坏了,这平板屏的一边有摔过的痕迹,应该是不行了!
还是表示感谢,谢谢你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