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5Q3 DELUXE ASM8283问题(同时求此版点位图)

楼主(2014-10-23):
昨天修了几片华硕P5Q3 DELUXE的板子,估计是工厂里边测内存的吧,成色好差,内存槽全坏,重点是有少料的。。。。就比如在那个华硕专用IC ASM8283左下方少了几个电阻,其实我开始也没发现这里少料,是同事之前修过这种板子,他说这里要加上两个800欧姆左右的电阻电压才可以正常,开始我也不信,于是试了下,内存电压真的只有1.2V左右,接着我按同事说的加上去两个电阻相同阻值的800左右的,(电阻式加到ASM8283的左下角第一个电阻焊盘和第三个焊盘那里,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ASM8283是华硕的什么专用IC)电压正常了,而且开机了(估计就这里一个问题吧),虽然同事知道这里怎么修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理论可能不是很好吧,但我很想把这里弄懂如果坛友有点位图可以发上来分享一下么?谢谢!,特别是手里没有这个点位图弄起来更麻烦所以就求助一下坛友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点位图根本拿不到了,呵呵,给你一个芯片定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位图根本拿不到了,呵呵,给你一个芯片定义吧!

谢谢!啊?怎么拿不到了啊?难道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位图根本拿不到了,呵呵,给你一个芯片定义吧!

这两个型号引脚定义是完全相同的是吧?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