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的总线供电干嘛用的

楼主(2014-10-23):
其他内存供电 显卡供电 CPU供电字面上都很好理解,总线供电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没必要了解得那么透彻,做维修的又不是搞研发的

网友:
楼上不能这样说   我们不需要深入了解   但是起码要知道他是干嘛的   起什么作用  不然你会盲修

网友:
笔记本这么多总线,比如DMI,PCIE!这些总线要工作都是需要供电的,总线供电就是负责这些的!!

网友:
总线 供电 就是用来寻址的 如没电压 会引起不路码

网友:
起到承接作用,时序上少了谁都不行

网友:
打个比方说,你说你朋友家总要有大路吧(CPU和北桥的通信线路吧,总称为总线)但你认得你朋友家,可以直接找到,可CPU不可认得那个是北桥吧,所以CPU和北桥的至少需要供电才行,这样就叫总线供电了

网友:
总线是硬件与硬件之间进行通信的,要正常工作的前提条件肯定需要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