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C 死机

楼主(2014-10-23):
       今天难得休息继续来陪大家忽悠一下,顺便加分,新手来帮忙加分,老手请指点,让小白更加白!
       陈年旧事,KNC平板电脑开机正常,但是玩游戏一会就死机了
     开机正常,之后就死机(定屏),说明初始状态各电路的工作电压,交换数据应该基本正常的,可以不去考虑软件错误或者系统版本不谦容造成的死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故障出现。

    此时故障元件点位的电压,交换数据等相应变化。直观没有发现明显异常,用维修电源加电,在故障出现时,用万用表检测各电路电压。

     自己没有办法一边测量,一边自拍,大家将就一下!
     测量电源芯片的1.8V主控电路正常,2.5V内存电路正常,3.3V显示电路正常
     死机一般都是因为电流过大而造成的,这里的电压正常,说明供电这里的电路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接着一步步的测量它的线路,或者那些元器件坏蛋。
     一般的元器件如果不能正常工作都会有发热过高,放手去触摸会感觉烫手!主要触摸电源IC,但是刚刚测量它的各电路供电正常,现在可以不去摸。男的不摸...接着我去摸主控芯片这个管家婆,如果没有烫手,说明它没有发骚,正常。
     接下来我们去摸,FIASH内存这个漂亮女人......嗯..嗯......有感觉!

        故障出现时电流突然增大。热态出现漏电的元器件,现在摸起来有感觉,说明她发骚,断开电源,检查其外围元器件,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奸夫,没有发现异常。就把她干掉,换一个正点的漂亮内存,洗干净,加电开机,死机现象没有再出现,运行常用软件也正常,说明  漂亮内存 发骚引起的死机故障已经排除。所以大家不要看到人家漂亮就手软,该换的还是要换........

网友A:
就这么简单解决了,收了多少钱

网友B:
谢谢 死机是电流过大引起 我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 多谢经验分享

分享的是经验,学习的是靠自己,只有自己动手去做,才是真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死机是电流过大引起 我才知道

平时多关注一下,维修过程的一些,细节..............自己认真去做一样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简单解决了,收了多少钱

我们是在工厂里面做的,不是外面的 维修........

网友:
挺牛,这都修的出来

网友E:
楼主是如何学的维修,技术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如何学的维修,技术很好啊

也是在网上自己学的...........

网友F(2015-01-17):
引用 网友C:
分享的是经验,学习的是靠自己,只有自己动手去做,才是真的学习............

楼主这句话说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句话说得好

随便说说的,可惜这个帖子沉了,没有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