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不触发经典分析

楼主(2014-10-23):
不触发的故障分为几类:第一类是没有

3.3V

5V

待机电压

第二类是有

3.3V

5V

待机电压但还是不触发

第三类是有

3.3V

5V

待机电压,触发后电流从

0.01A

跳到

0.03A

至于没有

3.3V

5V

待机电压的,先查公共点是否有适配器电压过来以及

3.3V

5V

待机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注意,有些机器的待机芯片需要

Enable

信号才能

开启芯片

PWM

输出】

广达机器有

3.3VPCU

5VPCU

待机电压但是不触发的维修步骤:

第一步,查南桥的

VCCRTC

是否有供电。此电压在没有

3.3V

待机时是有板上电池供电的,

在待机电压产生后就由

3.3V

待机电压接替供电。

第二步,查南桥的

32.768

晶振是否起振。此时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无电压不起振,另

外是有电压不起振。在晶振无电压的情况下,要查晶振连接南桥的线路,用万用表测量晶

振两端对地的阻值,正常值大约是

欧。如果是有电压但是不起振,要么是晶振应经损

坏,要没是晶振两端电压差过高,例如一端

3.3V

另一端是

0.7V

【正常情况一般为一端

1.6V

另一端

1.2V

】,此时可能是南桥的

RTC

电路部分已经损坏。如果测到晶振两端的对地

阻值为零,则可以确定南桥的

RTC

部分电路已经损坏需要更换南桥。

第三步,查

RTC

的复位

RTCRST#

,此脚上的电压正常应该是

3V

左右,如果

RTCRST#

的电压

值偏低则可能导致机器不定时掉电。

第四步,

NBSWON1#

信号有没有

3.3V

0V

3.3V

的低电平触发信号。广达机器在开关

键上应该可以测到由

NBSWON1#

脚经过上拉电阻后送到开关键的

3.3V

,如果没有此电压则

要查此部分线路是否断线或是上拉电阻损坏。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

NBSWON1#

脚的电压偏

低,例如只有

1.5V

,则要通过测量

NBSWON1#

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正常时

NBSWON1#

对地阻值是

欧之间,如果此处阻值偏低或是阻值为零,则有可能是

EC

芯片

损坏。【注:广达的通病之一是

NBSWON1#

脚的对地阻值偏低或无穷大都会导致机器自上

电。】

第五步,在

NBSWON1#

脚上有高底高的触发信号后,

EC

芯片的

S5_ON

脚应该有一个

3.3V

的电平输出驱使后极产生

S5_OND

信号,此信号将

3.3VPCU

5VPCU

电压转换成

3V_S5

5V_S5

电压供给南桥做为南桥的工作条件之一。如果开机触发的

NBSWON1#

正常,但是

EC

不发出

S5_ON

信号,可通过重刷

来判定是否是

EC

的程序问题。若

程序正常则

EC

芯片损坏。

第六步,查

RSMRST#

是否由

EC

芯片发出给南桥的

RSMRST#

脚位。如果触发瞬间

RSMRST#

不产生,则可断开

EC

和南桥

RSMRST#

脚之间的线路来判断是

EC

没有发出此信号还是南桥

把此信号拉低了。如果

EC

已经发出了

RSMRST#

信号,可以判断

EC

应经工作正常,因该是

南桥拉低了此信号,此时测量南桥脚位的对地阻值可判定南桥是否损坏。若

EC

没有发出

RSMRST#

信号,可判定

EC

芯片损坏或是

程序损坏。

第七步,如果

RSMRST#

能正常产生并送至南桥,接再来查

DNBSWON#

信号是否形成高低

高的触发信号并输出到南桥。若

NBSWON1#

能顺利产生但是

SNBSWON#

没有出来,则要查

EC

的几个前置工作条件,

ACIN

是否产生,正常值是

3.3V

:休眠开关信号

LID_EC

否是开盖状态的

3.3V

而不是盒盖情况下的

0V

BL/C#

信号是否保持在低电平,此信号

若为高电平

3.3V

时,

EC

认为电池电量过低,出于保护电池避免过放电的情况,

EC

会强制

机器不上电。故此,正常触发时,

BL/C

信号应该是保持在

0V

,也就是充电状态。

第八步,若

DNBSWON#

信号正常产生,则继续查南桥中的

SLP_S5#

SLP_S4#

SLP_S3#

号是否发出

3.3V

的高电平控制信号并输出给

EC

。如果

SLP_*#

信号不产生时可以通过开路

南桥和

EC

这些信号通路中的电阻来判断哪一端出了问题。如果南桥没有发出这些信号,

而南桥

RTC

部分的各个工作条件

RTC

的电压,时钟【注:在测

RTC

时钟时,可以测

SUSCLK

脚位上在触发后有没有

32.768

的脉冲方波】,复位都满足的时候,就可以判定南

桥损坏

需要更换南桥。如果

SLP_*#

信号在南桥端正常产生,而

EC

端拉低了一路或几路信

号,则是

EC

损坏。

第九步,如果

SLP_*#

EC

端都正常,测

EC

是否有

SUSON

S3

电压开启信号,

MAINON

S0

电压开启信号以及

VRON

CPU

核心电压开启信号。如果没有这些信号或缺少其中

一个信号,则认为

EC

损坏或

程序坏。另外一种情况是,某个开启信号电压偏低,有

可能是后级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入脚拉低了此开启信号【注:

IBM

的机器此种情况偏多】,

可通过逐路开路后级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入脚来判断到底是哪个芯片导致的故障。

网友:
楼主这是在哪复制的吧

网友:
不好看,如果整理下会好点。   南桥的RTC电路可不止上面说的2点。

网友:
是,分享哈,觉得还可以

网友(2015-10-07):
你这样让我看的很累啊,需要重新排版下吧亲

网友:
感谢楼主 太详细了

网友:
排版不好,太乱了

网友A(2015-12-20):
相当好的检测顺序,但看得好累,我想复制下来整理一下,但防复制乱码真起作用了啊

网友(2016-11-26):
引用 网友A:
相当好的检测顺序,但看得好累,我想复制下来整理一下,但防复制乱码真起作用了啊

编辑帖子的时候没有编辑好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