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不触发经典维修思路

楼主(2014-10-23):
仁宝机器有

3.3V

5V

待机电压但不触发的维修步骤:

【注:仁宝机器的待机电压命名为

3.3VALW

5VALW

。此两个电压是直接供给南桥的,

只有少部分的仁宝机器与广达一样将这两个待机电压转换后才供给南桥。】

第一步,查

3.3VALW

5VALW

是否产生并供到南桥。注意一定要测到南桥端的供电脚位。

第二步,查南桥

RTC

电路部分的供电,时钟和复位。

第三步,查

3VALW

是否供到

EC

,然后查

EC

的待机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第四步,

EC

待机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查

3VALW

是否供至

芯片,然后查

EC

之间是否有数据交换。【注意:仁宝机器的

的数据交换用示波器测试时,在刚

通电的前几秒波形是满幅的,过了这几秒后波形就是前一半是

3.3V

的平线,后面接数据

交换的波形】

第五步,

EC

在与

交换数据并配置各

GPIO

脚位正常后,查是否有

EC_RSMRST#

信号到

南桥的

RSMRST#

脚位。

第六步,当

RSMRST#

脚位的高电平正常后,再查

EC

ON/OFF#

脚位。此信号在插入适配

器但没有按开关键的时候应该是

17V

左右。在按下开关键也即开关键上电压从

17V

变为

0V

并松开按键后,此脚位的电压应该回升至

3.3V.

EC

接到

ON/OFF#

脚位上的

17V

0V

3.3V

的跳变信号后会发出一个持续高电平的

EC_ON

信号,此信号会驱动后级的场管把

51_ON#

高电压接地。

第七步,查

EC

在接到正常的

ON/OFF#

信号后是否输出

PBTN_OUT#

到南桥的

PBTN_OUT#

脚。

如果

EC

没有此信号输出则要检测

EC

的触发条件,

3.3V

ACIN

3.3V

LID_SW#

信号是

否正常。

第八步,在南桥接到

PBTN_OUT#

信号后,查南桥是否有各路

SLP_*

信号输出。

第九步,查

EC

是否收到各路

SLP_*

信号,而且在收到信号后是否发出

3.3V

的各路电压开

启信号,

SYSON

SUSP#

CPUVRON

。如果

EC

收到正常的

SLP_*

信号后,但不发出各路电

压开启信号,可以判定为

EC

损坏或

程序坏。【注意:仁宝的机器没有设计电压广达

HWPG

这样的电压检测电路,也就是说仁宝的机器在缺少一路或几路供电电压的情况下

是不掉电的。】

对于有待机电压机器触发上电以后电流从

0.01A

跳到

0.03A

然后不动了情况,就是

典型的

EC

芯片

RSMRST#

没有出来的故障。因为在开机的瞬间

EC

开启了

3V_S5

5V_S5

做为南桥的工作条件,所以电流会大一点点,但是

RSMRST#

信号没有出来,

南桥因缺工作条件而不工作,故此,整机上看是触发后电流从待机的

0.01A

上升到

0.02A

或是

0.03A

网友:
VRON和不触发有关系吗?

网友:
这么像是课堂讲义

网友:
就是啊,就是个思路

网友(2015-04-17):
EC_ON 待机时持续高电平,拉低开关脚电压是何故?应该检测哪些?EC已换新。

网友:
我有个板子LA-8381P电流0.05A,按开关电流一点都不动,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2016-08-19):
学习了,手上正好有一台CQ40,就是此故障,待机正常0.01,上电 0.02几秒后掉电 .

网友A(2017-04-23):
开机电压一直为17V跳0V在跳回17V是怎么回事?好纠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压一直为17V跳0V在跳回17V是怎么回事?好纠结啊

你说的公共点电压一直在17-0-17跳动?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公共点电压一直在17-0-17跳动?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我把小电容都量了一遍,每一个短路的 ,还有就是节点我都断开了 。。。还是不出3V5V。不过19V主供电没有供电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小电容都量了一遍,每一个短路的 ,还有就是节点我都断开了 。。。还是不出3V5V。不过19V主供电没有 ...

仔细查,不行的话可以试一下烧机法,说不定可以找到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