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期VITAS 虐我千百遍,我却待它如初恋

楼主(2014-10-24):
直奔主题:上老黄那去换了块板,老黄说这是饼哥的板注意点修,好的!来上个特写 抄起表对地打值发现3V对地数值偏低, 翘起电感,判断故障为电感后级短路,这路电压去了U33,U74,U73 还去了SB,拆吧,拆了前面3个还短,看来只有割线判断,割断开R188这路 不短了,准备上电了,这时无意间测到EC旁的一个电感对地数值为0 ,看了看原来是线性3V电压短路,直接拆掉U31测电感还短,果断拆掉EC,不短路,看来是EC挂了,去领了个EC换上 ,上电没待机电流,PWM3.5V没有,测得线性电压偏高而且电压还在来回跳变,3V 5V 怎么会这样呢?瞅了瞅芯片周围,发现敌情 C412这个电容掉件了,看看电路图 乖乖,尽然是5V线性滤波电容(老师上课讲过,线性电压的滤波电容,基准的滤波电容掉了或不良会影响输出电压不对)这里果断补上,再上电测PWM3V 5V 有了,线性电压也正常了,待机电流 这时有内存供电,桥供电等等后级都没电压, 没有SLP_S3#开启所以导致后面的电压出不来,(SLP_S4#有)由于桥开始是短路的,所以这一步该换桥了,问老黄要个桥,老黄说没有自己拿料板拆,找了个桥上BGA焊好,上电还是一样没有SLP_S3#,打了一下SLP_S3#的对地数值 短路,难道桥是坏的,拆掉南桥打值还短,难道不是桥的问题?把U46,U59拆掉后不短了,换上好的(有料板),装上取下的南桥,上电依然不出SLP_S3#,奇怪了,又去料板上找了个桥干上,上电 cpu供电 SLP_S3#也正常的产生了 维修到这结束了,,,这板修了4天,主要是料板上的桥太坑爹了!换了3个南桥都是坏的,最后个好了,深夜发帖,各位要多支持下,送人下载分,手有余香。。

网友:
维修很给力,这里也可以切断U46 1 0脚到南桥相连的信号板层 线路判断故障。

网友:
楼上这位大神到哪都能看到你的身影啊。

网友:
我累个去,这么多问题,到一般人手里估计板子要废了,楼主高手呀,这么多问题说起来形如流水

网友:
曲折的维修 学习了

网友A:
坏的这么严重都被楼主修好了   、、真不敢相信

网友:
切法好使。

网友:
顶  思路很清晰啊 理论学得不错

网友B:
其实,原来的桥没坏。。。
你忘记打值了。
SLP_S4#都能出,S3#肯定也能出了。。。
还好你后面干桥技术过关,不然被你冤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原来的桥没坏。。。
你忘记打值了。
SLP_S4#都能出,S3#肯定也能出了。。。

饼哥,你坑的这个是老手把,我一直就关注这位ID号人啊,

网友:
思路清晰,正朝高手进军啊

网友:
看来受过专业机构的教导思路就是清晰呀。。。

网友:
坏的这么严重都被楼主修好了

网友:
bga我还没学。嗯。。。先MARK

网友:
坏的这多也修好啊!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原来的桥没坏。。。
你忘记打值了。
SLP_S4#都能出,S3#肯定也能出了。。。

原来的桥是短路的,第二个桥换上也是短路的,第三个是没SLP_S3#有SLP_S4#,第四个桥找了个没拆胶的换上才好的。。

网友:
LZ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
换了三个桥,真心坑。。。。

网友:
文章油条有理,应该加精,干了3次桥,判断坚定。夜深我在打地主了,还在发帖,学习精神该给你多少分。

网友D:
3valw短了,拆的只有南桥了还短,直接去去桥的r188电阻打值,就是运气好了,不拆那么多了

网友E:
“纵使虐我千百遍,我却待它如初恋”。当我从你嘴里听到这句话时,我沉默了.....

网友F:
打了一下SLP_S3#的对地数值短路,最先想到的是桥坏了,但最后拆的也应该是桥!虽然楼主换了多个桥修复的。

网友:
lao shi kou fen bu neng xai zi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alw短了,拆的只有南桥了还短,直接去去桥的r188电阻打值,就是运气好了,不拆那么多了

谁晓得是哪个模块短路,我只有一个个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打了一下SLP_S3#的对地数值短路,最先想到的是桥坏了,但最后拆的也应该是桥!虽然楼主换了多个桥修复的。

前面的3个桥有2个短路,1个没有SLP_S3#,换第四个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纵使虐我千百遍,我却待它如初恋”。当我从你嘴里听到这句话时,我沉默了.....

怎么?出呼你意料?

网友:
我想了很久,这句话所说的:能做到的屈指可数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很扎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桥是短路的,第二个桥换上也是短路的,第三个是没SLP_S3#有SLP_S4#,第四个桥找了个没拆胶的换上才 ...

你不是说拆掉EC不短路了吗。。哦没注意

网友:
短路直接烧就行了 没必要到处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拆掉EC不短路了吗。。哦没注意

EC坏是线性3V短路了,南桥坏是PWM3V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面的3个桥有2个短路,1个没有SLP_S3#,换第四个桥好的

SLP S3#和slps4#信号同是南桥发出开启后级单元电路供电的。

网友:
现在标题真是越来越吸人耳目了。  我是看着标题进来的

网友:
理论学得不错

网友:
你真够给力的 哈

网友:
你这块还修好了,当初我那块就一个CPU供电不正常,明明知道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就是没修好,领第一个芯片一上罗铁引脚就掉了,再领一个一上烙铁引脚又掉了,第3次不给了,尼玛的!我保证不是我的错!

网友:
不错  修的很好

网友:
u46 u59是什么啊?

网友:
终于精华了

网友:
正规军还是牛X点

网友:
真的是虐了千百遍了 ,还好板子没有掉PAD 不然 何止千百遍

网友:
真不错 。。。不知道是哪位同学

网友:
好精华 有水准!真材实料  必须加分!!

网友:
士大夫士大夫似的

朱。爱新觉罗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H:
耐心真好,换其他人估计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这么严重都被楼主修好了   、、真不敢相信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耐心真好,换其他人估计都不修了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网友:
老黄?黄老师没这么老吧

网友:
楼主厉害  换了三个   要我估计得怀疑别的了

网友:
今天我还真的修到一个类似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三个桥 ,,,楼主执着精神..

网友:
hhhhh厉害啊     啊啊啊

网友:
lihai a a liahai厉害啊

网友:
楼主 水平不错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在基地有很多板修呀

网友:
支持,我也打算去学习学习

网友:
待遇真好 我的学校修到坏的IC 去料板上找 没有就不修,,,哪l有领东西这说法 还换那么多桥 差距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不错哦~~楼主技术过硬判断问题精准啊~~~换了4个桥~~呵呵~~最好好了~~华硕的板子不好修啊~~

网友:
太强了 ,,干4次桥 ,,有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