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4-10-24):
我在主板上怎么找不到CPU电源管理芯片。CPU区域附近只有8脚的芯片。难道现在的主板连电源管理芯片也省略掉了?

网友A:
主板型号?不可能吧 都有CPU电源管理芯片的 一般在主板的左上角靠有一点的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离CPU区域远一点也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型号?不可能吧 都有CPU电源管理芯片的 一般在主板的左上角靠有一点的

主板型号 华硕P8 H61 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型号 华硕P8 H61 M-E

对照主板 在小4针的旁边 PS接口的对面 有一个四方形芯片

网友:
顺着cpu供电查

网友:
楼主真懒,上个图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