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适配器3843B电源管理芯片2脚的困惑

楼主(2014-10-24):
   宏碁19V,4.74A的适配器,客户讲是原装机器带的。电源没拆过,不出电送我啦。拆开看输出2个电容鼓包,当时没配件就放一边啦,最近进货捎着进啦些电容,想修好做白光电源。可是发现大开关管也已挂掉,现在最不解的是这个3843B管理芯片,它的第7脚,也就是供电脚只有8.5V多点,芯片焊下测量阻值正常。而在线测试2脚对地0欧,本以为芯片挂啦,可是仔细检测,发现2脚通过图上打叉那根连接线和5脚相同。有的说7脚供电低,把芯片取下300V通过红线右面的4个电阻降压就是8.5V,说明这个电压也正常。我的问题是,有没有人见过3843B这个芯片2脚直接通地,或理论上这种接法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这个比较好查。
1---2脚短路?
还是2脚线上查那个元件对地短路了。

网友:
有接地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好查。
1---2脚短路?
还是2脚线上查那个元件对地短路了。

哥们没仔细看帖子吧,2脚是直接接地的,这就是我的困惑,人家不是短路,是设计的通地。

网友A:
不对的,2脚是电压反馈脚。

网友B:
                3843B的2脚是IC内部的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即电压反馈控制端,通常用它来建立稳压环路的。如果2脚接地,除非电路中另设计有其他的稳压组件环路。7脚为Vcc,5脚为接地脚。
              为分析方便,最好上网搜一下它的典型应用电路图比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3B的2脚是IC内部的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即电压反馈控制端,通常用它来建立稳压环路 ...

你说的这些芯片定义的说明都有,我的芯片有照片在那里,我的意思是问有没有知道为啥厂家把2脚和5脚同时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的,2脚是电压反馈脚。

难道厂家能不懂2脚的定义?那他为啥把2脚直接接地啊?

网友C:
有2脚和5脚相连接的电路的。在这里起到控制作用的是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2脚和5脚相连接的电路的。在这里起到控制作用的是1脚。

能不能发个图或链接,先谢谢啦。

网友D:
看来这年头生意大家都不好啊  这个都修。要多闲啊。

网友:
可以参考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来对比的。

网友E:
百度一下就有啊!这是我收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百度一下就有啊!这是我收藏的!

呵呵谢谢,这就有理论根据啦。看刘坚强修电源就提到,有些保护在芯片内部就有啦,看样这个电源就是省略啦2脚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年头生意大家都不好啊  这个都修。要多闲啊。

开关电源是维修的基础,这个熟练掌握啦,其他的就等于你入门啦。

网友:
呵呵互联网真是宝库啊,我也找到啦,这个清楚点。发上来大家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2脚和5脚相连接的电路的。在这里起到控制作用的是1脚。

仔细看了一下IC说明,还真有留个1脚的后门,不管2脚接不接地,其实都无关紧要,1-2脚共同实现反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谢谢,这就有理论根据啦。看刘坚强修电源就提到,有些保护在芯片内部就有啦,看样这个电源就是省略啦 ...

佩服你有疑问穷追不舍的态度!电路虽然奇特,但作为维修者可不闻不问,芯片坏就换。原电路以前能正常工作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