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个怪问题 经验老手进

楼主(2014-10-24):
这个本是华硕K55V I5的机器,南桥是三代南桥!现在问题是插光驱或者是硬盘就掉电 1.0A左右就掉 不插硬盘就没事,哎,真是愁人啊 有没有谁碰到过!!!!对了 有的时候还能进去 进去后桌面颜色是4位 正常是32位
桌面

网友:
别愁、、看有没有图纸,有图纸就下载个图纸,对着图纸查查光驱接口和硬盘接口电路有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这个不要愁 很有可能是5V供电有问题 负载不起来

网友:
会不会是sb的问题 测测耦合电容的阻值

网友:
3V 5V的供电不稳

网友:
换主板不就直接秒杀 有什么愁的

网友:
应该是供电功率不够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