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电脑是不是只要获取到IP地址就能共享,不 ...
[维修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电脑是不是只要获取到IP地址就能共享,不用外网!

网友(2014-10-24):
昨天去一家公司,说是连不上服务器,本来以为是很困难的问题, 去了一看原来整个公司都上不了网,!我就认为都上不了网怎么可能共享呢?不过后来我发现服务器根本就没获取到IP地址,动了一下网线就好了,这时候其它电脑也能访问了,但这个时候外网还是访问不了。

网友:
同一个路由器下同网段的IP地址

网友:
不用外网,同一个局域网里面,IP段一样就可以,同一个路由器。(多个交换机的没有试过还不知道)

网友:
还是不明白四,老师能说仔细些么?

网友:
废话,当然可以,你知道什么是局域网吗???就是在一个网路组织,的电脑。。。。

网友(2014-12-08):
得需要重启

网友:
有个路由器或交换机就行 不许外网 两台电脑 直接用网线连接的话 水晶头的接法跟用路由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