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46pfl3531怎样进入工程模式设置开机默认频道

楼主(2014-10-24):
请教:菲利普46pfl3531怎样进入工程模式设置开机默认频道??

网友:
飞利浦牌电视机总线调整进入方法(工厂模式)集锦

一、适合机型:大部份PHILIPS的电视机。
进入方法:
方法一、使用标准遥控器,先依次按下“062596”,在按“OSD/屏显”键。及进入维修模式。 方法二、在开机状态下,用导线接触M28和M29,然后拿开导线。
退出方法: 遥控关机。
调整方法:
用频道+/-键选择调试项,用音量+/-键改变设置。
高频头子菜单:
IF_PLL: PLL调整(请不要修改)
IF_PLL POS:SECAM-LL’ PLL调整(请不要修改)
IF_PLL OFFSET:缺省值为48,(请不要修改)
AFW:AFC窗口宽度,(请不要修改)
AGC:AGC可控点,(请不要修改)
YD:不清楚作用,缺省值12,(请不要修改)
CL:不清楚,缺省值4,(请不要修改)
AFA:只读项,无法修改
AFB:只读项,无法修改
白平衡子菜单:
NORMAL RED
NORMAL GREEN
NORMAL BLUE
DELTA COOL RED
DELTA COOL GREEN
DELTA COOL BLUE
DELTA WARM RED
DELTA WARM GREEN
DELTA WARM BLUE
调整电视机的暗平衡和白平衡(色温,暗部颜色,亮部颜色,在无测试信号和设备的情况下,请勿调整)
声音子菜单:
A-FM:缺省值232,请不要调整
AT:缺省值4,请不要调整
STEREO:缺省值15,请不要调整
DUAL:缺省值12,请不要调整
几何失真子菜单:
VAM:场幅
VSL:场线性
SBL:关断场扫描(调整暗平衡时用),请勿修改!
HSH:行中心
H60:缺省值10,NTSC值时的行中心,请勿修改!
V60:缺省值12,NTSC值时的场中心,请勿修改!
VSC:场S校正
VSH:场中心
请参看本网站其他文章来了解如何调整以及每项调整的作用。
二、适用机型:飞利浦ANUBIS-S机芯

维修状态的进入
在电视机开机时,瞬时短接一下位于主板上的两个维修默认状态脚M28和M29,屏幕显示“S”。

退出维修状态
首先确认M28和M29之间未被短接,操作电视机进入待机状态,然后关机即可退出维修状态.
维修默认状态的功能
在进入维修默认状态后,电视机将工作在预定义条件下,此时电视机所有用户摸拟量控制除音量被设置在25%位置外,其余都在50%位置.采用VST(电压合成式调谐)方式的电视机被调在节目1位置,采用PLL调谐方式(锁相环式调谐)的电视机被调在475.25MHZ位置(具备自动制式探索).电路图上标志的所有直流电压和波形均是在维修默认状态下测试得到.

维修状态的进入
在电视机开机时,瞬间短接一下位板上的两个维修状态脚M31和M32(在微处理器附近),即可进入维修状态.进入后,电视机中的EEPROM的保护方式将自动失效(通过操作电视机进入待机状态方式,即可退出维修状态,使EEPRM重新进入保护方式,自动执行存储器址255中的指令.
维修状态的功能

在维修状态下,可显示电视机内微处理器所用软件号码及版本号,设置所有软件控制选项;显示以前检测到的故障代码经及清除以前检测到的故障代码.
维修状态的退出
遥控关机,即可退出维修状态.

三、适用机型:飞利浦29PT745A/93R、29PT780A/93R(G88A机芯)
维修状态的进入
按电视机面板上的“测试”键。
退出维修状态
按遥控器的“待机”键。

四、适用机型:飞利浦25PT4528/93R、25PT449A/93、25PT4428A/93R、25PT448A/93、74KQ401/93、29PT4423/93R、29PT446A/93、29PT4180/93R、29PT442A/93(L7.3机芯)

维修状态的进入
默认状态:短路电路板的维修引脚M24、M25,开机。
维修调整:短路电路板的维修引脚M28、M29,开机
退出维修状态
按遥控器的“待机”键。

五、适用机型:飞利浦21PT238A/93R、21PT240A/93R、21PTT262A/69R、25PT548A/93S、25PT438A/93S、25PT448A/93R
维修状态的进入
电路板的维修引脚M25与地短路,开机;然后再断开。
自检出错码含义
01 普通IIC错误 06 EEPROM出错
02 EEPROM配置错误 07 丽声解码器出错
03 TDA8374/75出错 08 图文解码器出错
04 立体声解码器出错 09 不用
05 内部RAM出错 10 伴音处理器出错
退出维修状态
按遥控器的“待机”键。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