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高手指点ec62 六脚贴片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4-10-24):
求助,求高手指点ec62 六脚贴片是什么元件?条码打印机主板USB接口,VBUS无供电,跑线路接这个六脚贴片,找不到是什么元件,求助高手给个PDF文件,谢谢先!

网友:
把它拆掉测USB对地阻值,如果不正常好像只能换接口板了!

网友:
对地阻值没问题,插USB打印线后1脚5V没电压

网友:
ESD ARRAY
ST ESDA6V1-5SC6 絲印EC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