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急,急HKC换屏休眠上锁后触摸屏不管用了

楼主(2014-10-24):
最近接了个8寸HKC平板,看外观是摔过,外屏碎了,开机看了下正常,果断报了个外屏的价格换外屏,接上试了下正常,触摸正常,玩好久没事,但是问题来了,不玩放那不动,过5分钟屏自动休眠,屏黑,上锁,按外键屏亮,操作触摸不管用,开机锁没反应,,试了数次故障依然,只要屏黑上锁就触摸不能用了,但是按开关键也可以看到系统里有反应,没有死机,换了两款屏试了下,故障一样,对了这个外屏排线上是带芯片的,这是什么问题呀,谁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呀,急,急,,

网友A:
设置不让它休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不让它休眠啦

这样做也是只治标不治本呀,是什么情况晓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