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71g 电流0.02待机 不触发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10-24):
这款是广达代工,咋查待机条件啊,给个思路  ,是否要该从ec工作条件开始检查,ec   s5-on  一直2.5左右   ,换ec依旧,这个芯片npce855l,的工作条件咋查??ec待机正常,时钟,复位咋查?

网友:
按时充修,,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是的 先查待机条件

网友:
对着图纸查触发条件

网友A:
如果打EC bios第一脚有波,确定基本上EC的供电时钟复位基本上正常,查3/5V及线性,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EC bios第一脚有波,确定基本上EC的供电时钟复位基本上正常,查3/5V及线性,查南桥工作条件。

3v5v都有正常,各个代工的ec条件,时序不一样,特别是这个,ec条件待机就不说明显,时钟复位电路,就不一样,复位电路好像都是南桥过来的,好像就要先查南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EC bios第一脚有波,确定基本上EC的供电时钟复位基本上正常,查3/5V及线性,查南桥工作条件。

无示波器呵呵呵

网友:
对着图纸查待机

网友C:
慢慢找吧  我很烦修这种微短不加电的  跟时序查吧

网友:
不触发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慢找吧  我很烦修这种微短不加电的  跟时序查吧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5v都有正常,各个代工的ec条件,时序不一样,特别是这个,ec条件待机就不说明显,时钟复位电路,就不一 ...

学习水水水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v5v都有正常,各个代工的ec条件,时序不一样,特别是这个,ec条件待机就不说明显,时钟复位电路,就不一 ...

3/5V的待机开启信号如果是来自EC的GPIO脚,那么可以确定的是EC就已经读取了BIOS并且发出了开启信号给3/5V,南桥的待机复位,待机时钟要起振。这个具体要去查了。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的待机开启信号如果是来自EC的GPIO脚,那么可以确定的是EC就已经读取了BIOS并且发出了开启信号给3/5V ...

是来自gpio,是双bios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