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360T+BGA返修台用起怎么样

楼主(2014-10-24):
迅维360T+BGA返修台各位师傅用起觉得怎么样,准备入手一台,就是不知道他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
可以买CF360T
个人认为这台机器不错用,温度曲线也很稳定,
另外售后技术支持也可以找迅维苏先生,
他个人很热心也很专业的!

*另外我已经用了一年半了,稳定度很高

网友:
楼主你好 迅维CF360T是预热面积较大的一款机器、其次主要控件是采用国外进口配件、带有两个LED照明灯以及激光对角定位灯,功能比较齐全、性能稳定。购机后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操作机器的, 详情请加我Q:1936483068有事您Q我或者致电4006631699

网友A:
那我再考虑下,过两天准备入手了,还有就示波器用哪个牌子的好一点,习多少M的,修笔记本用。

网友:
可以买CF360T
个人认为这台机器不错用,温度曲线也很稳定,
另外售后技术支持也可以找迅维苏先生,
他个人很热心也很专业的!

*另外我已经用了一年半了,稳定度很高$ 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再考虑下,过两天准备入手了,还有就示波器用哪个牌子的好一点,习多少M的,修笔记本用。

看楼主的需求咯,便宜点的可以选择普源DS1102E ,好一点的就泰克TBS1102,维修笔记本100M的已足够用了

网友(2015-01-14):
我有一台迅维BGA返修台 CF360T 触控型三温区 ,很新。基本没用过几次。要转行,有需要的可以找我。QQ17181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