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华硕M3A主板奇怪待机问题

楼主(2014-10-24):
主板:华硕M3A故障:3.3V待机为5.14V,直接与ATX紫色5VSB相连,
图纸:无图纸
老师们,我手头有张华硕的M3A主板,搞晕我了,只有这张主板我纠结的很,由于手头又没图纸,问题找的迷茫,
这主板的问题是3.3V待机电压变成了5.14V,不知道这板子难道有独特的设计方案吗,先上稳压管APL1085图【这里一开始我以为这个管子坏了,输入脚与输出脚相通击穿了,就拆掉了,去测量还是发现APL1085的输入脚与输出脚依然相连,管子是正常的。】

再上以下说明图
紫色5VSB与APL1085输入脚相连,

ATX的紫色5VSB与APL1085的输出脚相连

APL1085的输入脚与输出脚相连,如果这里APL1085的输入与输出直接相连
个人认为这里还不如直接用PCI的A14脚相连中间加滤波电容,何必用APL1085稳压管呢,由于没图纸,找不到这里这么相连的,
这里应该是5VSB转换3.3VSB的待机电压直接与PCI A14和PCI_E的B10脚提供待机3.3VSB电压的,由于这里的相连也使网卡芯片发烫,在这里已经去掉
网卡芯片。

请老师们帮忙下,如果有华硕的M3A点位图请分享下,谢谢了,不知道这里到底是这么设计的,如果有老师也修过这样的故障,
请指点下和帮忙下,谢谢。跪谢老师们的帮助,在此非常感谢,你们辛苦了。

网友A:
拆掉APL1085本身输入端和输出端引脚还是相连的话,可以测量下5VSB和3.3VSB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情况或者可以用手术刀切断APL1085三端稳压器3,3VSB电压输出端引脚后级相连线路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APL1085本身输入端和输出端引脚还是相连的话,可以测量下5VSB和3.3VSB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情况或者可以用 ...

老师好,你说的是先切断后级电路再测对地阻值吧,我把APL1085输出级跟PCI的待机在一起再切断其它的后级电路,就不相同了,这里不相同了,所测的对地阻值就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测得只是某一个器件的对地阻值,而后我去查其它的后级电路,南桥供电的3.3V电压也是这个提供的,没发现器件无5VSB直接相连的,还有很多点孔,一个一个查,都查晕了搞乱了,这里连接的点又后续的还有点对点空的【点对点可以不去查,因为没后续连接】,去查点连接后续的电路,就是没找到那个器件与5VSB相连的,没图,真的查的要命,有点想放弃了,真的这板子花的时间长,又累又晕,纠结啊,感谢老师,我查了半天实在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好,你说的是先切断后级电路再测对地阻值吧,我把APL1085输出级跟PCI的待机在一起再切断其它的后级电 ...

嗯,一般5VSB都是直接连接到APL1085稳压管电压输入端的,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元器件,这个5VSB电压与IO芯片对应引脚中间经过元器件也有连接的,你可以跑下线路查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一般5VSB都是直接连接到APL1085稳压管电压输入端的,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元器件,这个5VSB电压与IO芯片 ...

嗯,先休息下,这个输出脚连接到南桥比较多,还有CMOS跳线,开机脚,这些地方都什么问题,测得晕头转向的,等下去跑跑IO待机电压那边看下,不行,就放弃了,搞的只想睡觉。谢谢老师。

网友C:
写的好详细,楼主做事真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好详细,楼主做事真仔细。

那有啊,呵呵,谢谢老师夸奖,非常感谢,

网友D:
哥不是老师.只能看看了.

网友E:
1085 OUT 与ATX 5VSB 阻值是否为零
1085 分压电阻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85 OUT 与ATX 5VSB 阻值是否为零
1085 分压电阻正常?

分压电阻阻值异常的话,也会影响1085本身输出引脚的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085 OUT 与ATX 5VSB 阻值是否为零
1085 分压电阻正常?

老师APL1085的输出脚与ATX的紫色5VSB的对地阻值是177,没有对地短路,APL1085的ADJ基准脚连接的分压电阻正常的,阻值正常。到现在都没有测量出来,搞晕了,先放放,有时间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不是老师.只能看看了.

呵呵,。一般老师都会这样说的,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APL1085的输出脚与ATX的紫色5VSB的对地阻值是177,没有对地短路,APL1085的ADJ基准脚连接的分压电阻正 ...

那只能查找5VSB和3.3VSB电压后级相连元器件线路解决故障了,有图纸的话,这样解决故障更加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查找5VSB和3.3VSB电压后级相连元器件线路解决故障了,有图纸的话,这样解决故障更加方便。

谢谢老师,找不到电路图和点位图,测得我头晕了,有时间再搞,先放放,没图纸,一点一点测,等我把测量好的线路绘制出来再看看,现在不想搞了,这板子搞的我很头晕。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找不到电路图和点位图,测得我头晕了,有时间再搞,先放放,没图纸,一点一点测,等我把测量好 ...

一般3.3VSB对地短路南桥那边故障可能性会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3.3VSB对地短路南桥那边故障可能性会比较大。

下午测试了下,没有对地,这个3.3V连接经过双二极管到南桥和电池用双二极管分开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午测试了下,没有对地,这个3.3V连接经过双二极管到南桥和电池用双二极管分开供电的。

那可以测量下双二极管两端的阻值情况或者建议切断紫色5VSB与APL1085输入端的线路从红色5V那边飞线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测量下双二极管两端的阻值情况或者建议切断紫色5VSB与APL1085输入端的线路从红色5V那边飞线试下。

这样或许可以,可以试下,可这样稳定性肯定不好,谢谢老师,还是有时间继续找找,实在没办法,再用老师的办法试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或许可以,可以试下,可这样稳定性肯定不好,谢谢老师,还是有时间继续找找,实在没办法,再用老师的 ...

嗯,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用可调电源加5V左右电压到APL1085 输入端引脚进行测试故障,如果这样做3.3VSB输出正常的话,就是5VSB紫色线电压那路出现故障了。

网友A:
主板改用可调电源加5V电压到APL1085输入端,3,3VSB电压输出值有变化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改用可调电源加5V电压到APL1085输入端,3,3VSB电压输出值有变化吗?

呵呵,老师我还没有可调电源呢,也想买一台,不知道200左右的什么牌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老师我还没有可调电源呢,也想买一台,不知道200左右的什么牌子好。

无语,从别的主板上借个5V电压过来测试不就行了。

网友A:
主板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故障解决了吗?

前天试了下,还是一样,这板子看样子无语了,没图纸真的很纠结,5VSB出来查了几个还是没发现问题,不会是板层出现问题吧,还是真的直连,想来想去还是想不通这么会相通。3vsb待机变成5V待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天试了下,还是一样,这板子看样子无语了,没图纸真的很纠结,5VSB出来查了几个还是没发现问题,不会是 ...

或许哪里有连焊的地方,你仔细观察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许哪里有连焊的地方,你仔细观察下。

就是找不到,如果有图纸哪敢多好啊,搞的我头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找不到,如果有图纸哪敢多好啊,搞的我头晕了。

不用图纸也可以修,待机3.3VSB电压后级相连的地方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