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开机无显,电流有跳变,无显,换了CPU都一样,不知 ...
acer 4743开机无显,电流有跳变,无显,换了CPU都一样,不知何修

楼主(2014-10-24):
acer 4743开机无显,电流有跳变,无显,换了CPU都一样,不知何修
cpu

网友:
这主板的CPU背后有颗大电容,换掉了吗?
另外这片主板的显晶容易掉焊,补焊一下吧

网友:
无显,不一定是CPU关系,或许是集显显卡问题呢

网友:
ACER的机BIOS很容易出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