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一块映泰P43的板,IO为IT8718,测IO 85针RSMRST#对地短路,与之相连电阻电容拆了还是短路,请问是IO坏还是南桥坏?

网友:
既然有IO的85脚进过电阻与南桥相连,那你测量下电阻的两端对地阻值,看哪边短路了。你也可以翘起IO的85脚,再测对地阻值,看还短路不,也可以判断的。

网友A:
跳起IO脚便知道
asual
客户家没有工具拆,比较麻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起IO脚便知道
客户家没有工具拆,比较麻烦

网友:
先拆简单的,拆了就知道了

网友:
先给客户报桥坏了,要修就拿回去检测,做最坏的打算

网友:
告诉他桥坏了然后给他换板子,在把坏板子给他几块钱收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