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的大问题?

楼主(2014-10-24):
最近显示器出问题了。无法显示WIN7桌面。但如果以安全模式可以显示图像。以正常模式(分辨率正常)进入系统就显示不了图像。难道显示器坏了?

网友:
明显是驱动问题,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网友:
解决方案:
1, 驱动问题,不行卸载重装显卡驱动。
2,桌面分辨率没有调试好 ,进入安全模式调后分辨率开机重启试试。
3.系统中毒了,一般很少发生,但不排除。

网友:
刷新率设置60Hz看看再就是显卡驱动没有启用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

网友:
驱动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