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

楼主(2014-10-24):
内存供电无cpu供电查cpu供电芯片isl6323b供电正常无en,跑线en经过一个103排阻,换掉修复       为了挣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排阻不怎么好查啊

网友:
跑线一是门功夫,很难的,我都不习惯

网友:
我都不懂跑线,楼主分享一下跑线的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不怎么好查啊

是的,本身损坏的话,应该会造成另外一端电压异常,这里排阻应该是与控制三极管C级相连的,起到EN信号电压上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