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杂牌显示器驱动板是乐华B.NTA91B 8373 芯片:NT68167FG

楼主(2014-10-24):
求乐华B.NTA91B 8373  芯片:NT68167FG 22寸显示器的驱动板程序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合适的话 你刷下。

网友B:
这个要根据屏的大小、分辨率和屏线来决定程序,只要三者相同,许多可以通刷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谢谢你的程序,我明下刷 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屏的大小、分辨率和屏线来决定程序,只要三者相同,许多可以通刷

不需要驱动板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合适的话 你刷下。

谢谢你的程序,明天刷 一下试试。

网友C:
乐华板子程序不容易坏,电容失效和三极管不良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乐华板子程序不容易坏,电容失效和三极管不良坏的多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我这有给你发个哈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刷的?

网友:
你用这个软件试试

网友(2014-12-13):
这个要根据屏参数来刷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