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城M1931程序

楼主(2014-10-24):
谁有啊急用,,我自己的不对刷了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赚了下载积分哈哈哈哈

这是严管版,建议别随意灌,否则后果很严重的,你可以根据分辨率和屏线位数去找刷机程序,只要二者相同,许多程序能通用

网友:
另外,还要注意屏的大小要相同,只要三要素相符,基本可以通刷,如果不行,就别外换个程序试试,祝成功

网友:
M1931的程序,论坛上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