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k开机0.51 不动

楼主(2014-10-24):
接一台 E40开机 电流 0.51 不动 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我只想说 你查条件没 条件都么有查,你的问题谁能回答呀

网友:
你作为一个优秀的讯维学员 你应该先查在问 因为你不是三板斧,,,,,,,,,,,,

网友:
所有供电都出来没 ? cpu复位出了没

网友:
看CPU电压有没出来

网友:
缺点压吧

网友:
好像有个通病是3 5V芯片问题

网友:
查查各个条件吧,不掉电的话就是却电压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没有看到任何的信息没有办法帮你哦

网友:
讯维?有点怀疑。

网友:
测电压,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