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机360求助

楼主(2014-10-24):
一块360的台式机dell主板点的亮,显示卡在进度条那里,等了好久一直卡在那里。刷了bios也不行,是硬件的问题吗?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装个独立显卡试试   也可以压压桥 看能不能过

网友:
硬盘的可能大

网友:
排 除外设,之后只能干BGA了

网友B:
我常见的是CPU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独立显卡试试   也可以压压桥 看能不能过

进度条时,是不是在检测显卡啊

网友:
更换外接硬件,卡滚动条一般都是外接有问题,也可以试试换个内存

网友:
品牌机一般都是内存引起各种各样恶心的问题!试试更换其他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常见的是CPU不行

硬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什么问题也没有,你试试装系统的时候不解压安装驱动,只装系统,装好后用驱动人生装戴尔的官方驱动,一定行,或者直接装wi7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