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灯管闪一下就灭,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24):
R.T。电源,高压一体板,外接灯管闪一下就灭了,还有这一体板没地,不想接电容地极,可否接电源开关线的地级?
电源

网友:
怎么能没有地呢!外接灯管闪一下就灭,看看瞬间4根灯管亮度一样吗?把输出的电解电容全换了试试先!

网友:
高压板坏了吧

网友A:
直接上个高压板吧
koflcm
我也想,就是没有通用的,一体的就是麻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个高压板吧
我也想,就是没有通用的,一体的就是麻烦

网友:
怎么会没有地,,,。。

网友:
建议先学好语文在发帖。LZ你老师没给你考试?

网友:
高压保护,改高压条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也会引起,如果凉的时候屏幕没有水波纹就查灯管吧

网友:
第一次听到一体板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