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上才搞一片板,砸点分过来吧。。。。中高难度

楼主(2014-10-24):
内存:1.91V  CPU:0.59V  VTT1.2:0V  PCI A14:3.32V
无复位,不跑码
确定CPU无供电
检查CPU电源管理IC,发现EN脚条件不满足。
跑出线路。
图片
测得EN脚连接的第一个三极管B极0.75V,问题找到,继续跑线路。

最终如图。
在运算放大器V+大于V-时,Vout一直上升,最终与VCC相等
                     V-大于V+时,Vout一致下降,最终与VEE相等
                     V+等于V-时,Vout保持不变
测的324运算放大器Vout 引脚的电压是3.14V,然后Vout连接的电阻输入端是0V。。。。在这卡了好久。。。。。。。。
Vout和电阻是直连,为什么一边有电一边会没电?????
最终发现此Vout引脚与焊盘空焊,轻按压立马解决问题。
细节太关键了~~~~~~~~~~~~~~~

网友A:
你板子是ONDA N68S麽

按你图纸,要出EN,中间两个三极管都要导通,最左边那个要导通,最右边那个不导通。

那么最左边要导通,B极就要是低电平才行,VOUT就应该是低电平,为什么你要说什么焊盘空焊呢?

网友A:
另外最左边三极管你C、E极标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最左边三极管你C、E极标反了

今天时间忙,没时间解释,图是正确的,认真再看看,再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是ONDA N68S麽

按你图纸,要出EN,中间两个三极管都要导通,最左边那个要导通,最右边那个不导通 ...

楼主说的应该是324 VOUT输出引脚空焊,导致这个引脚与Vout连接的电阻输入端是0V电压,只要用镊子矫正加焊就行了,其实这里也可以直接从运算放大器VOUT引脚直接飞线到电阻输入端解决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324 VOUT输出引脚空焊,导致这个引脚与Vout连接的电阻输入端是0V电压,只要用镊子矫正加焊 ...

找到此故障非简单,过程曲折,当然查出故障后,往往都不算什么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此故障非简单,过程曲折,当然查出故障后,往往都不算什么难事

嗯,芯片引脚空焊故障有时候需要用肉眼仔细观察才行,在没有维修放大镜借助的情况下。

网友:
学员进修班的全程跟踪报道

网友D:
是什么板子上的

网友E:
请教,这个电路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板子上的

onda n68s  en脚线路图

网友:
没图纸跑线路,蛋疼的一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个电路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画图助手  / PROTEL  99 SE    / Microsoft Visio 2010   那一款都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今天时间忙,没时间解释,图是正确的,认真再看看,再分析

图没错,楼主画的很正确!

网友:
如果来 支持下,中高难度搞定的老师,学习了,谢谢老师的分享。

网友:
主要把内存供电的2个三极管导通了,使后继的三极管的EN脚不被拉低就可以了,谢谢老师,学习了,真强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图助手  / PROTEL  99 SE    / Microsoft Visio 2010   那一款都行

老师用的PROTEL  99 SE程序多少大,好用吗,我一般都用multisim

网友:
有图可能更好看

网友:
很好很强大,长姿势了!像你那张图纸中的电路,我也碰到过一次,cpu的pwm没有en,我把en处的三极管拆掉后出了cpu电压,可是还是亮机无码,有可能是怎么回事?

网友:
谢谢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这就是供电时序问题吗,先有内存供电了,才开启cpu供电

网友:
看似很简单,背后却花了不少功夫吧?真心的感觉得到这些问题很伤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没错,楼主画的很正确!

正确什么?发射极箭头都没标出来,分的清NPN还是PNP吗?

网友:
看来LZ还是善于跑线路……

网友:
不错经验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个电路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用CAD画啊。。。

网友:
图纸画的不错

网友:
我一垃圾主板修了几天都没弄好,没材料……

网友:
楼主,什么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