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 ST3200822A 沒法進入使用 T>

楼主(2014-10-24):
最近有一棵 ST3200822A 7200.7 200GB 故障, 看到本論壇前輩的一些舊文.
找了希捷硬碟專業維修軟件來試試玩玩, 嘗試寫入 APP 時不知那兒弄錯,
導至斷電再進入後出現如下在 F> ,嘗試用 LEVEL/T 也沒法進入使用 T>
請問師父門, 該如何才能再進入 T> 之下, 才能繼續操玩此硬盤, 謝謝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你这个必须做F级校准!

网友:
初次接觸維修軟件時不太懂,備份的 Ata.bin & Vendor.BIN 沒注意都是 00 空字,
App.bin 前半部也是 00 , 做完 F 級出現沒法認盤..原本 bios 等可認盤,只是壞軌多..
原本的 SN 是 3LJ0XQGM 去找到了一個 3LJ1HZDC 就用前輩說的熱換板法, 做 SF 處理
捼電後會出現 OVERLAY FAILED (  引入 Ata.bin 後變成出現 43, 47 和 Scan Error ..
原本的 3LJ1HZDC 是好的, 熱換後再接回原正常的盤板, 卻出現第一個分割區怪怪的,
想等弄懂故障的那一個後再來研究原本好的這個 HDD。

网友:
如果你原来备份的没问题,就在F级下点F级引导,加载APP、CERT、TABLE这三个文件,成功之后就会回到T级,这样就可以开启自校准了。如果备份的固件有问题,只能找合适的固件了。

网友:
剛接觸此種維修軟件不太了解,沒注意到所備份的文件是出錯壞的,
試了好幾種 SF 也有用前輩說的熱換板法, 做 自校准 處理過,
原本的 SN 是 3LJ0XQGM 的找到了一個 3LJ1HZDC 硬盤, 沒能正常解決,
又找到一個壇友提供的 st3200822a_3,01_S,07_064_041_3LJ1MG5G
也是沒法解決, 會不會是 SN 一定要前 4 碼一樣的才行,  只對 3 碼還不行.
網上找不到前 4 碼一樣的, 只好盼望手中仍有前 4 碼一樣的網友能分享一下.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