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_6D3P 图纸

楼主(2014-10-24):
客户今天送来一台机器   风扇不转 万能表一测  红线有5v 黑线也有5v 拔出黑线接地 风扇转了  这红黑5v 就待机就有的  有哪个大神给点建议 或给我个图纸什么的  本人新手 抱着学习的态度   先谢谢大神了

网友A:
黑线应该是地线吧  怎么会有 5V   串线了?这样的话  把黑线飞到地上  不就行了  还修啥呀  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线应该是地线吧  怎么会有 5V   串线了?这样的话  把黑线飞到地上  不就行了  还修啥呀  浪费时间

我知道啊  但这个5V 是待机就有的  那样的话风扇是有电就转  学习吗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想看看 怎么引起的二个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