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HP主板开机到LOGO两面一会就断电了

楼主(2014-10-24):
请各们友友们帮我解决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CPU没装好

网友:
学习者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CPU装好了

网友:
   不应该啊

网友:
有没有那个芯片特别烫呢,不行只能干桥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把故障阐述详细一点,最好能有掉电前的照片。楼主看下是不是SYSFAN没插风扇,有些HP主板只插CPUFAN,不插SYSFAN是会出现掉电现象的,应该BIOS里面可以设置,不过我那次直接插好风扇出机了,没弄BIOS。

网友:
摸摸有没有发烫的芯片

网友:
hp   看看 fan搞好了没  这个玩意没这个东西会断电的     再就是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同意9楼的建议

网友:
HP的品牌机不插机箱风扇也会掉电

网友:
有没有保护呢

网友:
是不是15秒关机?

网友:
hp一般都有两个风扇   机箱上面的那个必须插      不插就断电

网友:
1看,2摸,3上电,仔细查查,可能是后级短路了,南桥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主板上某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