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点不亮

楼主(2014-10-24):
2014/10/24
  刚上班,眼皮还有点睁不开,接着老大就递了台华硕的笔记本给我说点不亮。
  清醒了一下,开工了,看了一下华硕A40J,接着上电,电流0.6-1.3-1.4-1.3,什么情况?拆开后盖一看,呦呵,有独显蛮,拆机,刚一拆开,风枪加热显卡,然后就是慢悠悠的上电准备看华硕logo了
  电流越来越激动1.3-1.5-1.7...................1.3  尼玛不亮,瞬间心凉了,不对啊,还是从头来吧,看了一下内存上的贴纸K42JP,瞬间就瞅向cpu供电,鸡冻了,三个普通的mos管,这不是跟k42没改良的板子一样嘛,来,风枪加热一下,再上电,美丽可爱的华硕logo亮了,接着准备报价,维修基本上到此结束了,但是,不是加热一下就好的,必须更换贴片mos管才能用的久....
     都没分下载图纸了,穷啊。。。。

网友: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来一个灌水的,无语

网友:
不错啊,有点维修的才能。

网友:
这是华硕的厂家设计不足,时间久了,有些器件变质了。把补偿电阻换了改大一点,应该也能解决

网友:
我这故障和楼主的一样,但内存贴上是K42JA

“三个普通的mos管”??

网友:
这三个管是什么管啊?

网友:
也换普通的MOS管 耐不耐用啊??

网友:
三个都 要换?不是吧,

网友:
确定mos管吹下能好,什么节奏

网友:
没有看懂呀

网友(2014-12-06):
请问楼主改良后用的是什么MOS管才能用长久啊。

网友:
这三个mos管是换了吗

网友: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几个MOS管的问题

网友:
我刚才这笔记本和你是一样的问题  换了管子OK了   我这个故障是冷的开机1.4     热机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5-03-15):
老大 你太给力了 我能抱抱你吗 完美解决 往死顶你!!!

网友:
这种故障只是这台机器有,还是别的都是?

网友:
楼主没有返修吗

网友:
以前没注意那个供电管 !!

网友:
K42Jp还有这个问题 以后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