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VE151C11T有线无线网卡全部认不到!!!在线求助!!!

楼主(2014-10-24):
索尼SVE151C11T I5的CPU,独显:216-0833002最开始客户拿来电流跑到0.5左右掉电,拆机发现显卡被做过了,爆珠了,心想肯定短路了,仔细看了下,除了显卡别处没有发现被维修的痕迹,拆下来,重新做了次,还是一样,订了个显卡,做上去电流到1.4掉电,刷了个BIOS亮机了,问题来了,检测不到网卡,有线无线全部检测不到,以为是BIOS的问题,刷了不6,7个,全部一样,刷回原来的BIOS就掉电,头疼了,总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我机器班号是DAOHK5MB6FO MBX-269 REV:F I5的CPU,谁手里有I5的这个机器帮忙传个BIOS试试好不,或者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忙支个招吧!

网友:
既然动了显卡,是不是PCI总线影响到了有线和无线,先查下。不行再去找找BIOS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的话能分享下经验

网友:
换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解决了,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
加焊 显卡吧! 可能是没焊好

网友:
顶一下!建议换个原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