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笔记本屏拆下来用万能驱动板,跳线应该打几伏,12。还5V还是3.3v谢谢,

楼主(2014-10-24):
笔记本
屏拆下来用万能驱动板,跳线应该打几伏,12。还5V还是3.3v谢谢,屏是三星LT141,14寸的,谢谢
笔记本

网友:
屏供电是3.3v。跳到5v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不能跳到12v。

网友:
用3.3
v

网友:
14寸的,3.3V的,错不了。

网友:
提供屏的完整型号,才可查到屏的参数

网友:
3.3或5V了,楼主弄出来了吗 ,分享过程了

网友:
笔记本屏用通用板点,关键不是屏供电吧,屏接线也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说百分百是3.3

网友:
这个好办,到屏库查找屏的详细参数。

网友:
笔记本是3。3

网友:
14寸3.3的 5V也可以

网友:
最好是给整个型号,这样才能正确确定参数,屏电压才能查到,千万不能随便用12V去瞎点,瞎点会付出昂贵学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