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A1370键盘。触摸的通病。

楼主(2014-10-24):
A1370   配置:I5-2467M 2G 64GB
本来这个机器是没有CPU供电。修好后。
键盘。触摸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网上好多人都说有通病。但是都不是写的很清楚。都说是两个电感。
发个图。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求加分鼓励。。

网友A:
板子图片就不发了。。。手机像素太渣了。

网友B:
你这帖子是从别的地方复制过来吧,我以前貌似看到过

网友:
苹果机接触的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帖子是从别的地方复制过来吧,我以前貌似看到过

有人确实写过。A1370触摸键盘不能用的。。但是。都没有图。。所以我就发个图

网友:
发图片的相片就完美了

网友C:
楼主说清楚点啊!今天我也遇到一台!键盘触摸板不能用!楼主怎么解决的啊!俩电感是坏了还是咋样啊

网友D:
   没CPU供电是怎么修好的呀,说说呗,

网友:
关键楼主是不是已经证实就是这两个电感的问题?

网友E:
电感 这里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清楚点啊!今天我也遇到一台!键盘触摸板不能用!楼主怎么解决的啊!俩电感是坏了还是咋样啊

触摸键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我是直接把电感取掉。然后直连的。到现在还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CPU供电是怎么修好的呀,说说呗,

没有CPU供电的话。测了一遍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然后换了CPU供电芯片。 换了两个铁壳管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 这里是什么问题?????

电感有时好。有时坏。我就直接取掉。然后直连!

网友(2014-12-05):
为什么我的A1370 K78的直连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i好资料啊,不错。顶一个。

网友:
12年的AIR吗?

网友: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下次看到注意下板子的电感

网友:
是电感不良?????

网友:
这个机器也修到过,确是通病

网友(2015-01-06):
引用 网友A:
板子图片就不发了。。。手机像素太渣了。

我现在有一台键盘触摸板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短接了还是一样。没招了,想动北桥,不知道大哥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apple 接触的少啊~  就是做做系统~ 这个记下了~  希望有机遇遇到个 修修~

网友:
嗯,谢谢,电感也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飞线连接的,现在不好用,需要直接拆下来连接吗?

网友:
没有 CPU供电 是什么引起的 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了

网友:
话说苹果的还没修过呢,羞愧啊

网友:
非常不错的电路贴

网友:
电感会 有时好有时坏?   不科学压

网友:
每次进来都有收获啊,感谢分享

网友(2016-12-17):
是有这个通病,直连也好

网友:
通病吗?学习,也许能用上!

网友:
以前遇到 过一例,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2017-02-14):
那电感用表笔打的话 是不是正常的呢  时通时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