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触发上电到1.1A5秒掉电

楼主(2014-10-24):
伤脑筋的y450掉电问题,在论坛搜都是这机器有通病那就是电源小板1.8sus电压转换问题。。。我把那个转换电压的管子短接了,电流到1.1A还是掉电,,用万用表测得PLTREST#从低到高有跳变,pwok是3.3v。。。。测得显卡0.9v。cpu0.9v内存1.5v。。。。。电压都有。。就是一到1.1a电流就掉电了、、、、无思路,,求解?bios刷过。。。南桥加焊了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不大好修,今天修的一个SL410K  电流跳变到1.2左右就掉。不接屏 电流跳变正常。 最后是3 V供电功率不够造成的。

网友:
sl410k修过两台,y450以前遇到的都是通病的。。。。。思路啊。。。

网友:
手里一台一样的。求解,。。。。呕心的Y450

网友:
果断还显卡,报价300元

网友:
我也很怕掉电的。。不过听说大神都用示波器抓的

网友(2014-11-23):
修了 两台 是COMS 小电池 没电了。。倒置 掉电  开机 到 0.8 就掉 换 掉 OK    捡钱 的节奏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引起的掉电,查下显卡看有短路没有。

网友:
坐等高人,同求答案

网友:
EC出开关信号没有

网友:
转换电压,MOS不良也造成掉电,不过没示波器不好查

网友:
直接换小板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不是吧,居然和楼主的现象一模一样,楼主搞定了没有啊?没有思路了呢。

网友:
Y450一般都是小板坏了啊,短接转换电压恐怕不能说明什么,还是要查一下时序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经常坏

修不好就直接换板了,要不客户等着急了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看看啊

网友:
我的电流到1。4才掉的,是不过内存的还没修上,不好修

网友:
碰到跟LZ一样的机子,LZ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