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 杂音

楼主(2014-10-24):
一台 从其他电脑公司送来的华硕 X88S  sis芯片组 ATI独显  其他都正常     不管是耳机还是自带喇叭 有杂音 不放声音还好    一放声音 句好像喇叭破了一样  滋滋啦啦的声音    送来时电脑公司说 过热 就换了热管 做了64位win7系统   当时没检查  交给客户    客户说原来都好的    就是搞过后 就有杂音        声卡芯片 ALC269   定了2个芯片   发回后  装上   故障依旧  怀疑  2个芯片不可能恰好同样故障的啊    检查供电  时钟  耦合    未果。。。。NND  挠头 太耽误时间   重做32位WIN7   一样一样的 驱动也找了N多   还是不行     因为老本子 先简单后复杂原理     重做 XP      奇迹  一切OK   全都正常了     搞了2天  写出来  大家少走弯路    另外 高手   这个本子为啥 WIN7 就是杂音呢  ?因为HDMI    ?  还是 ......?

网友:
老本子装WIN7不兼容的问题吧,我也遇到过一个神州的老本子,装了win7后 喇叭杂音很厉害 装了XP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貌似没什么好稀奇的,华硕的机器装完系统必须从官网上下载声卡驱动,否则就会有喇叭劈了声音

网友:
部分机器不兼容  有那个一键修复软件

网友:
驱动问题吧!!官网的驱动应该都没有更新了

网友:
直接更新驱动我觉得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兼容

网友:
官网下个驱动就正常了

网友:
官网下个驱动

网友:
真是把问题搞大了了 不过也很容易犯这种错误

网友:
破华硕  好几款机子都是这  装个系统  后  滋滋啦啦的  得重新装驱动 ,。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对哦。老机器有这样的毛病

网友:
华硕的本子声卡有的要到官网下载

网友:
这是BIOS问题。已修好几台了。

网友:
有可能要更新BIOS,才能在WIN7下兼容

网友:
凡事都是不做最好的,只做适合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