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 不认硬盘 测得没有5V供电 飞线5V还是不认硬盘

楼主(2014-10-24):
戴尔D630 不认硬盘 测得 3.3V 有 5V没有   现在在纠结 是不是从别的地方直接飞一个5V过来就可以还是怎么弄?
PS : 由于没有图纸 刚才从USB接口飞线5V过来 还是不认硬盘   求图纸 求维修思路

网友:
直接看图纸修啊,应该是通过一个管子转换过来的,楼主再好好看看

网友:
飞线过来可以试一下。

网友:
手上没有图纸 论坛帖子看了是从Q56这边过来 我想能不能简单点直接飞线开机后产生的5V给他

网友:
找出为什么没有就可以了呀

网友:
就是那个管子 你也可以直接拉线

网友:
直接连吸就好

网友:
没图纸就只有飞线试试了。个人觉得若有图纸,应该不难修。

网友:
你都找到没5V了,直接查条件不就行了=。=要不要这么懒

网友:
还是找个图纸去查下吧。

网友:
手上缺图纸···现在飞线5V 还是不认硬盘··

网友:
求图纸啊 求图纸

网友:
图纸修啊,应该是通过一个管子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5V   不 行的话    就要查别的问题   别的外设认不认

别的认的 我插U盘也能认到

网友B:
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硬盘坏了?

换别的硬盘也不行

网友:
必须得有图,把管教翘起来一个一个的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