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路图都修不了的故障,自己感觉很悲催,为什么讲课都没有细讲充电电路?

楼主(2014-10-24):
宏基笔记本4736 .先上图 故障是开机不显示,后来发现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定芯片换上,CPU电压出来了,显示 了,以为好了.再用电池开机,怪了,电池不能开机,稳压电池可以开机,这是怎么回事,放电电路有问题吗?论坛上找了一圈,有人说这个CPU背面的大电容有很大的嫌疑,不管了,换了再说,换好上CPU,上电,电流直奔1.2V左右,看电流不对,难道自己把CPU座搞虚焊了,再重新换了大电容(6个330大家都知道)上去,正常了,也显示 了。换用电池,也能开机了,高兴终于好了,原来 是大电容的原因。
接上电池,接上稳压电源,奇怪了,关机可以充电,但能看到稳压电源电流闪红灯,好像有短路,再开机,充电指示灯亮,看到充电后(稳压电源电流明显增大),电流大短,电流显示0V ,此时机子,由电池供电,PQ10截止,机子正常开机。根据经验,换了 PQ9和PQ10,再次试机,没开机的时候,电池可以充电,稳压电源,电流不闪红灯了,,再开机 ,充电指示灯亮,同样也是看见充电后(稳压电源电流明显增大),,电流大短,电流显示0V ,此时机子由电池供电机子开机正常,PQ10截止。

充电芯BQ24751A也换了两个,图上画圈的都换了,两次了,还是不行,单用电池,单用稳压电源都没有问题开机能进系统正常用机,就是同时开机用的时候,看到稳压电源电流,大短后,由电池供电,机子正常显示。求高手指点!!!

以前有个对自己贴子的补充,没找到就补充在这里吧:这里要感谢大家的帮助,感谢"VCIN5" 他指教得对,给我了提示,我还有没来得急去试,刚好有客户报着笔记本来叫我做个系统,他刚好没有带适配器,我就用我的稳压电源,上电,还没有到几钟,电脑突然断电了,也是稳压电源啪的一声,我就想肯定是这个了,拿自己的主板一试进系统,正常了,适配器供电,电池充电,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看明白啊。。什么叫电流大短。。电流还显示0v????

网友A:
你图中圈的是保护隔离的场管。。没检查下充电部分的上下场管吗???

网友B:
待机能充电,表示充电电路是正常的,上电就大短,我估计是你的电流表有问题,电流过大,过流保护不输出电压了,肯定得由电池供电啊
电池电源同时插,不只是查这两个保隔管就行了的
仔细修就能修出来的。

网友A:
还有适配器输入和电池的切换电路部分也要确定是正常的。。。

网友C:
没搞明白。单插电池开机、单插电源开机,是否出现过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第一个或第二个场管坏了

网友:
楼主你把PQ10换掉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啊。。什么叫电流大短。。电流还显示0v????

就是稳压电源,开始有电流,突然啪的一声电流为OV。测PQ10截止,由电池供电,稳压电源插上也没有用,电源灯和电池灯都闪,我插一下稳压电源插头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明白。单插电池开机、单插电源开机,是否出现过问题?

单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
电池隔离管 换试试

网友:
机子由电池供电机子开机正常,适配器这里不能开机吗?

网友:
单用没有问题可以查下适配器和电池供电转换控制电路,重点检查ACOFF和ACI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适配器输入和电池的切换电路部分也要确定是正常的。。。

PQ9、PQ10、充电压芯片,充电上下管,PQ12,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
充电电路是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能充电,表示充电电路是正常的,上电就大短,我估计是你的电流表有问题,电流过大,过流保护不输出电压 ...

EC也换了两个,充电芯片也换了两个,充电上下管也换了两对,PQ12也换了两,PQ10、PQ9也换了,都不行,到低是哪里导致的,以前我遇到过就是换隔离管PQ9/PQ10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图中圈的是保护隔离的场管。。没检查下充电部分的上下场管吗???

都查了换完了都不行,用烧机法好像不行,这个肯定是软击穿,

网友:
已经修好了,稳压电源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heh e        wo lai zheng fen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