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不开机

楼主(2014-10-24):
e430 待机正常 加电。0.06 主供电3v5v芯片微烫,也换过新的了 依旧问题。请大家指点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通病电容都换过了 不行

网友:
5v电容看下有没有坏

网友:
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肯定有短路或者缺电压造成芯片发热啊。好好查查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告诉给我一下咯

网友:
好像是 io 的问题

网友:
0.06的待机不正常哦

网友:
应该后面有短路

网友:
待机下是0.01 触发后是0.06 所有的电容都整理 3v5v 芯片也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查线性电压看是否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