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850 花屏,没有测试程序

楼主(2014-10-24):
怎么弄呀。

网友A:
要看是大花还是小花

网友:
GPU,显存,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大花还是小花

难道是大花GPU,小花是显存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直接加焊显卡主芯片

网友:
上BGA 搞定!一般正常都是显卡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显存后核心吧

网友:
6850每月都能修上几块,花屏,黑屏,直接加焊GPU都能好

网友:
一般都是显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大花GPU,小花是显存

你正好给弄反了

网友:
我这有个迪兰恒进的6850开机有点话,我把芯片加个热就没有花了,跑3D都没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