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显示器分割左右两半,右边偏红左边正常

楼主(2014-10-24):
戴尔显示器分割左右两半,右边偏红左边正常
戴尔

网友:
屏问题吧。。。。。。。。。。。。。

网友:
换个排线试试

网友:
可能屏挂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可以放弃了

网友:
直接作废吧 换各显示器 OK

网友:
拆开换换驱动板试试呗 不行就换显示器

网友:
一定是屏挂了,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个换来排除,屏线,显示器都有影响

网友:
你确定是戴尔?DLL!屏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
这屏已坏。。。。。。。。。。。。。

网友:
看一下屏线,不行就考虑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问题问人,还不如自己弄套板子来点点

网友:
屏 挂 了 换显示器吧

网友:
屏的问题没的救

网友:
设置问题把

网友:
屏线 或屏坏了

网友:
屏够受了,应该报废啦